PCBM_LP_Calculator_V2009.

楼主(2009-11-14):
请教各位大侠我下载了PCBM_LP_Calculator_V2009.这个软件怎能么安装不了,安装时提示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如果谁有这个软件发一个给我、我的邮件是wansongnian@126.com     谢谢!!

网友:
是不是需要lic

网友:
是提示缺少.net fram....什么什么组件吧,下载那个组件装上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楼主你有了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我也需要这个软件。。。。sabergcl@163.com  非常感激。。。。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LZ解决了没/?

网友:
我有,需要.NET FRAME2

网友:
根据提供下载个软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你有了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我也需要这个软件。。。。xu_zhiping@126.com  非常感激。

网友:
根据提供下载个软件就可以用了。
引用 网友A:

正解,我遇见过这个问题,就是下了个软件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0-01-06):
网上到处都是.NET Framework v2.0,下载一个安装就好了啊

网友:
为毛我用不鸟

网友:
安装了,但是还是demo方式使用的。

网友:
这种软件界面部分应该是C#写的,运行需要.net框架,vista和win7自带,XP,2000需要到网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