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2 破解, spice功能完全可以使用

楼主(2009-11-15):
由于权限的限制,我只能分个上传附件
1. 先备份SimSetup.dll此文件,此文件在破解的过程中会损坏,会导致仿真无法使用。
2. 用UltraEdit或WinHex打开\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exe文件,还有\Pspice目录下的
  simmgr.exe、pspiceaa.exe、pspice.exe、stmed.exe、psp_eng.dll、Magneticdesigner.exe、modeled.exe的七个文件

在2进制下将字串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55 8B EC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
替换为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33 C0 C3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即将其中的55 8B EC” 修改为“33 C0 C3”,保存文件,记住:有一个simsetup.dll的文件一定不能修改

用tbe-patcher 破解, 采用上面的方法好想不可以,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Initorcad  破解后,在采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成功了

但是,还有一个后遗症:每次运行Pspice都会提示没有License, 但是不影响运行Spice.

希望大家一起解决这个后遗症,解决了这个问题,orcad16.2就算完美的破解了,现在我将破解文件贴出来供大家分享。

ORCAD16.2 破解-Pspice功能可以完全使用.part01.rar

ORCAD16.2 破解-Pspice功能可以完全使用.part02.rar

楼主:
    继续?
    1. 先备份SimSetup.dll此文件,此文件在破解的过程中会损坏,会导致仿真无法使用。
    2. 用UltraEdit或WinHex打开\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exe文件,还有\pspice目录下的
immgr.exe、pspiceaa.exe、pspice.exe、stmed.exe、psp_eng.dll、Magneticdesigner.exe、modeled.exe的七个文件

在2进制下将字串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55 8B EC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
    替换为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33 C0 C3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即将其中的55 8B EC” 修改为“33 C0 C3”,保存文件,记住:有一个simsetup.dll的文件一定不能修改

用tbe-patcher 破解, 采用上面的方法好想不可以,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InitOrCAD  破解后,在采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成功了

    但是,还有一个后遗症:每次运行Pspice都会提示没有License, 但是不影响运行Spice.

希望大家一起解决这个后遗症,解决了这个问题,orcad16.2就算完美的破解了,现在我将破解文件贴出来供大家分享。

    ORCAD16.2 破解-Pspice功能可以完全使用.part03.rar

    ORCAD16.2 破解-Pspice功能可以完全使用.part04.rar

楼主:
    continue
    1. 先备份SimSetup.dll此文件,此文件在破解的过程中会损坏,会导致仿真无法使用。
    2. 用UltraEdit或WinHex打开\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exe文件,还有\pspice目录下的
      simmgr.exe、pspiceaa.exe、pspice.exe、stmed.exe、psp_eng.dll、Magneticdesigner.exe、modeled.exe的七个文件

    在2进制下将字串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55 8B EC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
替换为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33 C0 C3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即将其中的55 8B EC” 修改为“33 C0 C3”,保存文件,记住:有一个simsetup.dll的文件一定不能修改

    用tbe-patcher 破解, 采用上面的方法好想不可以,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InitOrCAD  破解后,在采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成功了

但是,还有一个后遗症:每次运行Pspice都会提示没有License, 但是不影响运行Spice.

希望大家一起解决这个后遗症,解决了这个问题,orcad16.2就算完美的破解了,现在我将破解文件贴出来供大家分享。

    ORCAD16.2 破解-Pspice功能可以完全使用.part05.rar

    ORCAD16.2 破解-Pspice功能可以完全使用.part06.rar

楼主:
    图片,请欣赏
    1. 先备份SimSetup.dll此文件,此文件在破解的过程中会损坏,会导致仿真无法使用。
    2. 用UltraEdit或WinHex打开\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exe文件,还有\pspice目录下的
immgr.exe、pspiceaa.exe、pspice.exe、stmed.exe、psp_eng.dll、Magneticdesigner.exe、modeled.exe的七个文件

在2进制下将字串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55 8B EC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
    替换为
        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33 C0 C3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即将其中的55 8B EC” 修改为“33 C0 C3”,保存文件,记住:有一个simsetup.dll的文件一定不能修改

用tbe-patcher 破解, 采用上面的方法好想不可以,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InitOrCAD  破解后,在采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成功了

但是,还有一个后遗症:每次运行Pspice都会提示没有License, 但是不影响运行Spice.

希望大家一起解决这个后遗症,解决了这个问题,orcad16.2就算完美的破解了,现在我将破解文件贴出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软件更新越来越快了

网友:
    哎,这种破解方法最好还是设置阅读权限的好
番茄花园的教训不得不吸取

网友:
    找了很久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谢谢楼主,非常感激》

楼主:
    请大家提出意见?
这种方法好吗?
能否继续该进?

网友(2009-12-15):
    可以,我在SPB 16.2上通过了

楼主:
    楼上的那位朋友,你说可以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后遗症:每次运行Pspice都会提示没有License,

    每次运行Pspice会提示没有License吗?

如果不会,说明在SPB16.2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5-05-20):
    支持一下我想下载试一试

网友(2017-11-25):
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一个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