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路板边缘做成类似QFN封装的管脚样式?

楼主(2009-11-15):
如题!之前见过在线路板的立边焊表贴发光二极管的。三基色旋转点阵我见过好像就是这样做的。也记不太清了,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这样弄过。现在我想弄一个小板弄成这个样子,需要时像焊QFN芯片一样简单,烙铁容易上锡。

网友(2010-04-29):
我要是会就太帅了!

网友(2010-10-08):
呵呵,又学了一招,之前看到过对插的那种,没想到这些金属化孔还可以这么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叫邮票孔,这是半孔焊接工艺!邮票孔是做拼板用的。

网友:
用金属化孔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就在为这个问题头痛啊,因为我做的板子的焊盘才0.5mm,孔最大只能开到0.4mm,板厚1.6mm,用SMT回流焊,电路板厂都说没做过那么小的。貌似这个需要开冲压模具的,不能用数控铣床加工板边的。

网友:
刚才找到一篇文章
http://www.pcbon.net/tech_pcb_show.asp?id=4102
http://www.pcbcity.com.cn/PcbInfo/Articles/2009-10/0910141551571016-1.htm

网友:
这个简单的不得了!我们做核心板就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供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