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与地划分问题

楼主(2009-11-16):
在PCB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地在划分层次时,分为GND和AGND;电源在划分的过程中,其中一个12V的电压既包含了GND又包含了AGND,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有什么缺陷,对于12V电源的回流是不是存在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
电路划分不正确,对于GND、AGND分割正确的电源和地成对划分的,或是电源开开,共用地平面,划分错误,缺陷是,这样的划分,毫不意义。540766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