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仿真问题

楼主(2009-11-16):
请问我在做hyperlynx仿真模拟部分电路的时候,对于MOS管,脉冲变压器,继电器等没有IBIS模型的器件,该如何处理,也没有SPICE模型。
谢谢!

网友:
"对于MOS管,脉冲变压器,继电器等没有IBIS模型的器件,该如何处理?"

不知你用 Hyperlynx 要做哪一類型的仿真?SI, PI ?
你確定需要加入這些器件才能做你想要的仿真嗎?

楼主:
是做整个板子的SI分析,因为发送差分信号经过了脉冲变压器变换,扼流器之类,这些器件没有模型,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调入“MOS管,脉冲变压器,继电器”hspice模型,在hyperlyxn中建通道拓扑,然后调用hspice仿真引擎。
PS:前提是你要有  MOS管,脉冲变压器,继电器  hspice model

网友:
有些麻煩,你只能用網路分析儀 (VNA ) 把這些元件的 S 參數量出來,或用 3D 場求解工具 (如 HFSS, CST) 抽取模型S參數,然後把模型帶入 HyperLynx 中做仿真。

楼主:
一般的继电器哪有HSPICE模型啊,LS的方法就更麻烦了,我是菜鸟,不知道高手遇到这些情况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