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焊盘的flash封装怎么做啊?(已解决)

楼主(2009-11-16):
难道要用铜皮来画个不规则的,知道的告诉俺声!谢拉!

网友:
那是肯定的啦

网友:
试下附件这个SKILL,Richard的FPM中自带的。

楼主:
试下附件这个SKILL,Richard的FPM中自带的。

请问我是直接在创建FALSH SYMBOL弹出页面调用skill.输入它的A,B,C,D,E值就可以的吗?
如果是上面那样,调入skill的命令是什么啊?麻烦说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
请问我是直接在创建FALSH SYMBOL弹出页面调用skill.输入它的A,B,C,D,E值就可以的吗?
如果是上面那样,调入skill的命令是什么啊?麻烦说清楚一点.好吗?
引用 楼主:

执行命令:COT

楼主:
可以了,谢谢 #deargds #

网友(2011-12-10):
求大侠指点3楼的东西怎么使用?就是下载下来以后怎么做??
       在此声明:小弟是刚接触Cadence 软件,现在想画一个椭圆形的热风焊盘,求指教??

网友(2013-03-17):
    怎么用呀?

网友(2013-08-15):
    椭圆形flash制作,mark一下

网友(2020-06-10):
    椭圆焊盘flash制作

网友(2021-04-19):
    有没有椭圆形焊盘的制作规则?

网友(2022-02-14):
    没有威望 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 #deargds #

    我是ALLEGRO小白,请问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