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via直接打在smd pin上会怎样?

楼主(2009-11-16):
一个net的,比如全是gnd的,直接在smd pin上打via通到gnd层,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主要是考虑漏锡问题吧

网友:
    孔要小,PIN要大!

楼主:
    0402的pin,8mil钻孔,如何?

网友:
    0402的pin,8mil钻孔的话,建议不要打在PIN上。
如果一定要打在PIN上的话,PCB过孔采用树脂塞孔。

网友:
    我怎么记得可以
帮助散热

网友:
    可以打在焊盘上面,帮助散热。

网友:
    从目前国内的工艺来看,建议不要打在焊盘上 。

网友:
    主要考虑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