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为何没有快捷键

楼主(2009-11-16):
我装的是pads7.0,但是菜单里没有快捷键显示:例如打开文件选项后面应该有Ctrl+O,但是我的却没有.所有应该有快捷键显示的都没有.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且中键放大功能也不能使用?已经重启电脑N次,并且重新安装软件N次.就是不行!难道软件可以设置此功能吗?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
你在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tools  按reset all 就有了

楼主:
whipple,谢谢!如你所述!

网友:
你在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tools  按reset all 就有了
引用 网友A:

难到我OUT 了
不用2007的路过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了。

网友:
2楼的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