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印问题

楼主(2009-11-16):
    在PCB打印一个PCB时,出现了500多层,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11-20):
    同问啊。我的出现了一百多层。打开PCB不能看到自己画好的板子,每次都要快捷键“V+F”之后才能看到。也不知道之前怎么在KeepOut外面画了很长的线。在打印的时候打印了112页。每一页上都有一根横线。删掉那根线后,打印预览横线没有了,还是有112页。怎么设置啊?求版主和大家帮忙。

网友A:
    建议先生成smartPDF  然后打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生成smartPDF  然后打印

请问,这样子发出去做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子发出去做没有问题吧?

    问题解决了,用smartPDF  看到那根线的位置,找到删除就好了

网友:
    我样的事我也发生过,不过发出去做是没问题,

网友:
    对于一些多余的东西,也可以使用V+D,显示所有元素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