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specctra问题

楼主(2009-11-16):
fanout by pick 不能用,其他自动布线的功能也不能用,提示核实specctra9以上的版本。

受到警告 2#

楼主:
消灭0回复

网友:
    可能你的版本太低了吧。

楼主:
    不是吧,我原来还用过,突然不好使了。
specctra.log提示是这样的:
    # <<ERROR:>> Error in file E:/cadence/work/pcbenv\LS.dsn, line 16125: token 5 = Orphan_net
    # (content):   (wire (net Orphan_net) (type route))
# <<ERROR:>> Parser: Unrecognized token net while parsing shape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非常诡异,好像拉线的时候一次拉到两个引脚上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