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hotfix-019补丁后的新功能

楼主(2009-11-16):
今天刚装好SPB16。2的019补丁,发现了三大改进点:1、动态铺铜的BUG改好了(以前的版本在铺铜时有的IC引脚铺不上或不全);2、增加了元件对齐功能;3、不用MOVE命令,直接点元件引脚也可以移动元件了。目前只发现了三点改进处,如大家有新的发现请发表出来。对于第2、3点可能是我搞错了,公司的电脑上是有的,可是家里的电脑就没这两项功能,待有时间再找找原因,给大家造成误解,请见谅。终于找到原因了:在PCB EDIT里单击右键选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就能实现上述第2、3项功能。

网友:
请问这个安装完后是否还要重新破解

网友:
请问怎么看HOTFIX-019是否安装成功了?我装完后看PCB EDITOR的ABOUT还是显示16.2.P005啊?

楼主:
要的,但是我发现一个怪问题:我家里的电脑没有“2、增加了元件对齐功能;3、不用MOVE命令,直接点元件引脚也可以移动元件了。”这两项功能,不知咋回事?现在项目多,待有时间再找找原因。

楼主:
我是装成功(16。2 S023),家里的电脑是直接装补丁再破解就行了,公司的电脑是重装了P005,再装P019的再破解就成功了,开始用家里的方法也是装不上去的。

网友:
请问在哪里看出补丁打好了?为什么我的显示还是P005呢?

楼主:
6# drcool 启动的界面原来显示P005的地方会显示16。2 S023,还有在HELP菜单里的ABOUT里也有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CAPTURE 的PSPICE功能不全呢

楼主:
对不起,我没用过PSPICE功能。 8# xhymsg

网友:
Pspice功能不全是破解补丁的问题 你是用哪个破解的呢?

网友:
貌似没有装上,看到的信息还是P005。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P.S.我用的是CRACK.EXE破解方式。

楼主:
11# drcool 重新安装SPB16。2再装P019,记住要安装完P019后再破解!

网友:
不知“大十字”鼠标的问题解決了沒有?

楼主:
13# blueguyhk “大十字”鼠标的问题?是什么现象?可以大十字显示呀。

楼主:
10# yulizi 我用的是这个 Cadence_SPB_16.2

网友:
我再换个破解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呀,抱谦, 我沒清楚^_^, 我是說在VISTA下, 是花的,加了几个補丁都一样,只有关了“OPENGL”才行,很不习慣!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ooters的破解很不错 但是要修改一下才可用仿真

网友:
用NOLIC破解搞定了FIX019补丁,谢谢LS各位XD。

楼主:
经过试用P019发现很容易无故退出,而且是频繁的出现,我装了两台电脑都有这个问题,不知是咋回事?以前用P005基本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