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转 PADS2007 后过孔消失?

楼主(2009-11-16):
protelpads2007 后过孔消失 ,用的是alt2pads.exe 进行转换成PADS 的PCB文件,转换后其它正常,就是过孔合部消失?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转换过程中提示:[E] Missing Board Outline. PADS Router will not route without a board outline.

楼主:
板子是四层板,以前用两层板转换过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是规则的问题,在规则里面把过孔加载进去!

网友:
    protel 的原理图可以转换成pads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