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有没有十度走线的命令?谢谢在线等?

楼主(2009-11-16):
    各位大侠谁知道在allegro中有没有十度走线的命令?现在急需要啊!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走十度呢,你画好线之后可以edit-spin,在option-angle输入十度啊

网友:
    这个需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的板子难道都是斜斜的十度??

网友:
    我怎么按照楼上所说走不出十度的线呢?那样只是整根线的十度

网友:
    那我也不知道了,以前还没用过,为什么要走十度,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