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PCB里面修改板筐尺寸

楼主(2009-11-16):
我的布局和布线都已经做好,但是班子尺寸大小与结构配合不上,需要修改PCB的尺寸大小,请教高手,该怎么做,怎么修改

网友:
你的板型的格式是brd还是dra的,要修改板型需要在dra中修改,当然原来的板型要彻底删除并重新调用新修改的板型.另外注意一点就是要与上次调入板型的零点坐标一致才行.

楼主:
BRD格式的 谢谢啊

网友:
如果是用向导画的板边,是shape类型,用edit shape.3 E- T3 J7 [; |
如果是line类型的,用vert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