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pin接地的作用

楼主(2009-11-16):
如题,单pin接地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不懂你的问题

楼主:
就是有一个原件它只有一个pin而且接地

网友:
我见过是:你用示波器测试电路的时候,地可以方便的点在那里,不用到处找地了

楼主:
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什么 作用呀

网友(2010-02-11):
一般都是用于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