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软件之间的差别,TKS

楼主(2009-11-17):
原谅新手的不懂
allegroaltiumprotel,orcad ,powerpcb,pads 及cam350
为什么诞生了这么多的软件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点?
主要是Altium,protel与Allegro;powerpcb与pads ;还有orcad,CAM
因为工程师用的软件都不一样
这些文档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吗?
软件自带的功能还是要用其他工具?
尤其是pads与PCB,Altium与PCB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诞生了这么多的软件呢---------针对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人不同的产品,有市场有竞争,所以就诞生了这么多的软件,总不能像Microsoft那样老被人说垄断吧
--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点--------肯定有,结合自己的习惯和公司的要求,学习使用软件,软件只是个工具,这问题也没必要深究
--主要是Altium,protel与Allegro;powerpcb与pads ;还有orcad,CAM----------Altium前身是protel,powerpcb被mentor收购后改名叫pads了,cadence也把Allegro和orcad整合到了一块儿,cam350则多是板厂方面使用
--这些文档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吗?-------可以,有些是软件自带的功能,有些要用到第三方工具,具体看顶楼的帖子
--尤其是pads与PCB,Altium与PCB--------啥?我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希望我没说错~~

网友:
看来楼主真是新手 起码比我还新啊 Altium是公司名字 你指的应该是Altium Designer,它是Protel的最新版本 PowerPcb现在改名叫PADS, OrCAD被Cadence收购之后整合到Allegro中去了 他们两个之间只是高端和低端的区别 以上均是PCB(印制电路板)设计软件 CAM350是CAM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