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设置

楼主(2009-11-17):
请问:当电源层有多个电源时,比如+5v,+3.3,+1.5v,在plane  type设置中,应该选CAM plane还是
split/mixed?
还有,当电源层需要分割为三部分时,应该怎样分割,有没有什么教程看看?谢谢!

网友:
当然选择split/mixed    具体如何分割要看你怎么布置 尽量把3种电源分块布局 方便以后铺铜  具体如何分割和灌铜差不多

楼主:
谢谢!
能不能给一份绘制4层板的教程看看啊

网友:
两个都可以 不过你要是新手的话建议选split/mixed
CAM层弄不好板子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