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skill高手赐教!!

楼主(2009-11-17):
小的初学skill,有很多地方不明白,请知道的,进来帮忙解答,谢谢!!
defun(h_SetGridsDisplayMain
    (\@rest args)       //这是什么意思?为何要这样定义?
    let((xgrid ygrid xx yy)
(xgrid = nil)
(ygrid = nil)
if(args then          //1
     (xgrid = car(args))
     if((length(args) >= 2) then
  (ygrid = nth(1 args))
     )                   //2  这段写的是什么意思? 为何要length(args) >= 2?
)
if((xgrid != nil) then
     if((ygrid == nil) then
  (ygrid = xgrid)
     )
     sprintf(xx "%L" xgrid)
     sprintf(yy "%L" ygrid)
     axlShell(strcat("scriptmode +invisible ; setwindow pcb;define grid ;     setwindow form.grid;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 xx " ;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 yy " ;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
      xx " ;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 yy " ;      FORM grid done"
  )     //这行是什么意思?
     ) else
     axlShell("define grid")
)
    )
)

网友:
1.(\@rest args) @rest是参数标识符,其后的函数参数可以为多个
2.if(args then  判断args不为空
3.nth(1 args))  取args中第二个ITEM
4.axlShell函数  调用ALLEGRO SHELL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