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收腰"一说

楼主(2009-11-17):
在处理电源时,一般会用不同容值的电容滤除高低频干扰,如图情况,大电容之后的小电容就必须"收腰"处理.为什么呢?这是硬件工程师要求的,说不这样做,小电容甚至没起到作用.
呵!电容:"收腰"第一次听说,大家有什么看法,一起讨论......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真没听说过。。。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试试就知道起没起作用了

网友:
啥叫“收腰”,谁来给我说说

网友:
你想一想电压是经过电容引脚再流出呢好呢,还是有一部份从铜皮上端就流出去好呢,很明显是前者好。 ,附图常见的滤波电容的走线方式。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信号只从电容管脚流过。无用的信号就被旁路,以免有漏网之<。)#)))≦。呵呵

楼主:
需要那么做吗,不那么做差别很大吗?
但有时候要满足载流能力,只经过管脚处,能有保障吗,我想

网友:
电容焊盘上有那么一层锡在那还不够吗?这样做法可能在低频时效果不明显示,如果是用在开关电源上,你用示波器就能看出结果,我在过传导时,开始过不了,后来将X电容引脚上的铜皮割了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