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A,B部分封装填写问题

楼主(2009-11-17):
orcad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很多器件都分为A B 部分, 假如这个器件是DIP8的封装,请问如何填写 A B部分的封装属性?

网友:
A B联合才是一个完整的,它的各方面的属性应该一致。

网友:
封装属性应填一样,在导入ALLEGRO时是部分A,B部分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