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元器件时标号不变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我在同一个原理图里用到相同的电路,就复制过去,但元器件的标号不会自动编排,还是复制时的标号,请问是否有设置可以使粘贴出来的元器件标号自动编排?

网友:
有个办法.楼主可试试看,就是先选中要复制的部分,按住Ctrl键不放,同时用鼠标左键拖动选中的部分,就会自动编号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办法意义不大,你可以重新编号,那么它就会变成你所想要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