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走地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请问:绘制四层板时,若将将第二层设置为地,第二层设置为电源,是不是只要将第一层和第四层所有接地的管脚打孔接到地层就行了,而不需要在第一层和第四层走地线。还有,这样以后第一层和第四层还需不需要再铺铜。谢谢!

楼主:
谢谢!
当将第二层设置为地,第三层设置为电源时,如果还是在第一层和第四层走地线和电源线,然后再打一个或几个孔和地层和电源层相连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 但是尽量做到焊盘拉出短线就打孔.

楼主:
    谢谢!
    从第一层打孔到地层或电源层时,是打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
    通孔就好

网友:
    盲孔和埋空是为了腾出更多的布线空间,如果布线空间宽裕的话就尽量打通空,因为便宜!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