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封装怎么做一部分焊盘放顶层,一部分焊盘放底层

楼主(2009-11-18):
这样的封装怎么做一部分焊盘放顶层,一部分焊盘放底层??
如图这个排针的封装

楼主:
我用的是allegro 15.7

网友:
我做过一次,是把这个件在原理图里就拆成两个了。一半放在top,一半放在bot。

楼主:
看来只能是这样的办法了

网友:
这个类似金手指。顶部焊盘就是一般焊盘,底部的比较特殊,做的时候只做End layer的焊盘。这样做封装时调用的焊盘就能放在底部了。

网友:
不会~~
没做过

楼主:
End layer的焊盘 在做焊盘的那里只有开始层 是不是可以从新命名为end layer就行了

楼主:
是这个吗??改为end layer

网友:
1.做焊盘时BEGIN LAYER是无法重命名为END LAYER的。
2.做焊盘时不要选中Single layer mode,虽然你的焊盘是贴片焊盘
3.如果不选中Single layer mode ,就有END LAYER了。这时只设置END LAYER,soldermask_bottom和
pastemask_bottom,不要管BEGIN LAYER等层。保存好
4.在用pad design软件打开刚才得焊盘文件,焊盘变成Single layer mode 了,而且
只有END LAYER了

楼主:
学习了,我的焊盘编辑那里选的是通孔焊盘可以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