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开四方形孔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请问各位,我的PCB板想要开四方形的孔,可是板子孔的四个角却有圆弧R角,
5 h+ H' b4 {3 Q% j. S请问各位的四方孔会这样吗?能不能不要有R角呢?谢谢指教﹗

网友:
V-CUT就行了。

网友:
这种是因为钻头是圆的原因吧,如果你一定要很方正,在做板时跟厂家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或许比你现在的效果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