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教一下

楼主(2009-11-18):
如上图,元件的封装圆焊盘,我看过很多PCB板的DIP元件封装焊盘为六角形的,而中心过孔不变pads是怎样做的。

网友:
在PAD STACK中是不能設六角焊盤的

可以先放一個PAD,再使用Copper以pad為中心畫出一個六角形,点击焊盘右键鼠标,選擇Associate(使联合),再点击铜皮,它们两已联合成一体做为一个异形的管脚.
可以參考PADS2007 Layout.

网友:
楼上的真高手,值得学习。

楼主:
谢谢指教,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何做个PAD中心过孔为方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