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切换partial型过孔

楼主(2009-11-18):
我定义了两个过孔(盲孔),一个是第一层到第二层(地)的孔,一个是第一层到第三层(电源)的孔,但是当我在向地层或电源层打孔时,添加的却是通孔(through型),为什么?谢谢!

网友:
1.TOOL---options  --routing---layer  pair中设置
2.输入V回车选择

楼主:
谢谢!我都试过,还是不行啊。

无法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