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ns With Associated Copper\Open Copper

楼主(2009-11-19):
请问图中的这个功能怎么用?选与不选Open Copper 怎么没看到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
对于由copper和pad结合而成的特殊decal,在CAM中可以看到差异

楼主:
原来要在布线层的光绘图才看到,谢谢了neg

网友(2012-06-18):
刚好遇到了这个问题。原来是那个设置没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