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远端分支,星形拓补时,如何设计等布线??

楼主(2009-11-19):
例:DSP外挂了2个SDRAM+1个ROM,地址线共用,要求2个SDRAM进行等长布线(即DSP到2 SDRAM的布线是等长的)如何在软件中实现。如是把布删掉一部分,再看网络长度的,就不用回复了,转换软件布线的也不要回复了。thanks!

楼主(2010-01-18):
汗,天下间就没高手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么办法

网友(2010-05-02):
我也在搞,兄弟,搞定了没有,贴出来看看。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就没人指导下呢?

网友(2010-06-03):
2010-6-3 09:32如图,先走A线,记住A线长度,再走B线,然后得到了A+B的总长,再减去A线长就等于C线长了!假如你A的线长是12.5MM(记住),走B线(先走距离长的一边)后得到线的总长是20MM,那么分支的一伴就是20-12.5=7.5MM,再把C线走好,利用我们蛇行等长的工具,(因为C线的长度短于B线)把总长设置为:27.5MM,C线走蛇行线则OK!
个人习惯觉得可行,可参考。

网友(2010-10-22):
纯粹是靠自己估的
就不相信看了这么多年的mil还会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