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端匹配电阻离驱动端距离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11-19):
请问源端串联电阻匹配时匹配电阻靠近驱动端的距离有什么指标要求吗?
只看到说越近越好,但是我的和驱动端距离有点远,这样有影响不?
我的驱动器件时BGA型的,匹配电阻用的是33欧姆的排阻,这样匹配电阻肯定和驱动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样相当于匹配电阻接到了传输线的中间
请问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效果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
谢谢

楼主:
好困扰呀

网友:
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了,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但是我仿真的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岂不是都不符合标准

网友:
这只是给出了一个走线建议长度限定,以设计实际为准,尽量降低长度。
事实上有些BGA escape的走线就不止200mil

网友:
源端匹配电阻尽量靠近驱动端,能近尽量近。具体的数值和你使用的信号的上升边斜率有关,所以不可能给出一个具体的值。
理论上说,长度值的限制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信号的速度,这个和从芯片引出的线走表层还是走内层有关。另一个是信号上升时间。算一下信号上升时间内,信号传播的距离,除以5或者6就是理论上的上限。
举个例子,如果信号上升时间是1ns,信号传播速度是6in/ns,信号上升时间内传播距离(数值上等于信号前沿的空间延伸长度)为6inch,这种条件下,驱动端到电阻的距离上限为6inch/6=1inch=1000mils。
看起来有点大,实际中由于驱动端不是理想的集总元件,距离的上限要小于1000mils。
仿真一下把握些。如果距离在上限之内,仿真信号还是不好,1看看走线阻抗多大、驱动端输出阻抗(分高电平和低电平,这两个输出阻抗一般不同,匹配时需要平衡一下),看是不是真毒匹配了。2 看一看使用的拓扑结构,不同的拓扑结构使用的端接方式不同,源端端接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的。
匹配端接里面有很多微妙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