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修改板框(不是重新画过),求各位大侠说明一下

楼主(2009-11-19):
allegro修改板框怎么操作,不是重新画过,我原来的板框是异形的,重画容易搞错.哪位大侠能告之方法啊.

网友A:
你想修改什么样子的呢 ?能不能具体一点呀

网友(2010-05-26):
如果你的板框是shape属性,若想部分修改,就导出到cad里修改再次导入,若整体修改某一尺寸,可用z-copy;若板框是line属性,可以用vertex修改

网友(2012-04-09):
引用 网友A:
你想修改什么样子的呢 ?能不能具体一点呀

我用DXF导入,发现outline不连续。生成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