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Pads2007铺铜提示出错 已解决

楼主(2009-11-19):
打开某个文件,点击copper 或 copper pour 工具图标时,提示“Copper/Copper Pour cannot be placed on <All Layers>”。这样就不能铺铜了。其它的文件都正常,可以铺铜。

-----------------------------------------------
谢谢2楼,原来这里还有个选项。

网友:
不能在 ALL  layers 状态下,任意输入一层比如L1

网友(2010-04-07):
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定义在哪一层铺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