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输出光绘文件问什么扩展名后面带个(,1)

楼主(2009-11-20):
allegro的输出光绘文件问什么扩展名后面带个(,1),给pcb厂商的文件是要不带(,1)的还是要带这个(,1)的文件啊?

网友:
带1的那种应该是上次出光绘的备份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哦,谢谢两位高手,那我可以把备份删除吗,看着那么多同名文件,有点乱。

网友:
要给你最新出的

网友:
我一般的都是把你所说的那些删除掉的,没有关系的。那些都是重复的文件!

网友:
    从没有点 到 .1,.2,.3,~~.x,他们是同一个文件,但Windows禁止在同一文件夹里出现相同名字的文件,所以靠这些数字来区别,数字越大文件越新!

网友(2010-04-09):
    如果原来出的要用,就移动其他文件夹下;
如果原来出的不用,把原来出的东西全部删掉,再出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在16.3中,setup-----user  Preference-------file_managment-----Output_dir---ads_sdart中给一个名字(如Gerber或Artwork),每次生成gerber时,文件全在该文件夹下,如不需要直接删除,你的工作目录也不会很乱。其他版本也可同样设置,只是要找一下ads_sdart的位置。

网友:
    前次生成的文件

网友:
    从没有点 到 .1,.2,.3,~~.x,他们是同一个文件,但Windows禁止在同一文件夹里出现相同名字的文件,所以靠 ...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吧,带(.1)的是上一次生成的,不带的是最后生成的。
我写了一个.bat把没用的文件全部删掉。

网友:
在16.3中,setup-----user  Preference-------file_managment-----Output_dir---ads_sdart中给一个名字(如Gerber或Artwork),每次生成gerber时,文件全在该文件夹下,如不需要直接删除,你的工作目录也不会很乱。其他版本也可同样设置,只是要找一下ads_sdart的位置。
啊明是高手,让我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文件管理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