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楼主(2009-11-20):
哪位能指导一下画封装时,所画的封装与实际尺寸大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0402的封装,实际画封装时应该画多大呢?

网友:
这个可以找元件的datasheet  上看尺寸 好多元件都有推荐封装的  有的就比着画 没有的就按尺寸画  只要画的不小就行  自己估计着画  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的 除非公司有专门规定

楼主:
但是我听说过这种情况,封装画的到大不小的,比如说焊0603的又太大了,机器贴时要往旁边跳,焊0805的又小了,贴的时候又容易和旁边的粘连。所以说如果能画的合适就更好了

网友:
看datasheet啊,上面有说明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并不是所有的datasheet上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