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无法导入DXF文件

楼主(2009-11-20):
各位高手:
我用pads调用dxf文件时,开始时只能选择单位是mils,不能选择metric或者inches,否则会提示单位不匹配,禁止调入!DXF文件是毫米单位,用密耳单位调入时无法用.
改用metric单位调入时,出了几次错.后来再想调入时,无论选择哪种单位都会提示Fatal run-time error.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然后软件被关闭。现在的情况就是根本无法调入DXF文件。我的是pads2007,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多谢!
另外:通过File菜单中import选项导入DXF文件与通过Drafting Toolbar导入DXF有何区别?

网友:
你调不进的原因可能是在AUTOCAD里的单位,和图形界线设的太大了,你更改一下另存一个DXF就OK了.我以前碰到的是这样解决的,你试试吧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