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画原理图时怎么 鼠标怎能该成大十字?

楼主(2009-11-20):
orcad 画原理图时怎么 鼠标怎能该成大十字?

网友:
    你用APDS,与PROTEL用的太多了吧,ORCAD可不一样

网友:
    你用APDS,与PROTEL用的太多了吧,ORCAD可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你不會也是用過PROTEL吧?

网友:
    目前最高版本ORCAD16.2,按F6可以

网友(2010-07-28):
    只要是16.0以上的版本,你都可以按F6键来切换成“十字”图标。

网友(2010-10-09):
    不错 有学了一招

网友(2011-12-02):
    真可以呀

网友(2012-10-30):
    我用的16.5按F6的確成大十字。又學到一招,感謝!

网友(2013-01-23):
    没想到还有这招,不过确实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2013-02-22):
    学习了,以后会用上.

网友:
    按F6可以

网友(2019-12-30):
    学习学习,对齐比较方便

网友(2020-02-24):
    記住了,感謝

网友:
实际操作F6切换顺畅!!

网友(2020-03-25):
    设置好格点即可

网友:
    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2020-05-21):
    可以,对齐的时候用得上

网友(2021-08-09):
    原理图我基本上是不用大十字

网友(2021-11-29):
    請按鍵盤f6

网友:
画原理图的时候按F6就可以切换大十字光标

网友(2021-12-30):
    感谢,却是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