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NF去耦电容

楼主(2009-11-21):
大侠们好 ,在许多官方原理图上都采用 在电源和GND 之间并联一个100NF 的电容,作用是不是去耦啊,那么为什么都采用100NF 呢 假如芯片频率1G 的话 ,应该采用多大 100M的频率 又该采用多大的电容啊

网友:
等待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一般是用来减少高频的阻抗问题的。

网友(2011-01-14):
01uF大小的电容只能滤除50M以下干扰!工作频率越大相应的滤波电容越小,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忘记了!你可以看见一些高速板上的滤波电容甚至用100pF的!

网友:
频率越高,电容越小。低频普遍用0.1uF,高一点用0.01uF。

网友(2011-06-24):
滤波电容  0.1uf配合一个电解电容共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