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 2005里改丝印?

楼主(2009-11-21):
如何在pads 2005里改丝印?意思是如何把丝印全部自动的摆在器件上面?

网友:
    问题笼统,路过。。。

网友:
    路过,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网友:
    在pads里面,做元件把所有外框丝印放在all-layers,在不改元件pin数的情况下,修改元件外框,直接编辑这个元件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