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有没有脉宽调制信号源

楼主(2009-11-21):
我想知道Pspice中有没有脉宽调制信号源?如果没有,怎样构建一个这样的信号源。谢谢!

楼主(2010-01-06):
好像没有。

网友:
好像没有,我没找到

网友:
2楼说的貌似是固定脉宽、固定周期的脉冲电压源

网友:
需要PWM信号可以用VPLUS,也可以下载各厂家的PWM模型

网友(2010-03-16):
是VPULSE吧,不是VPLUSE
还有如果楼主想要出一个可调的PWM波的话,我觉得应该用比较器搭出来。

网友:
SOURCSTM里的DIGSTIM算不算?数字电路用的

网友(2010-09-06):
自己输入啊

网友:
Vpulse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source ---->vpulse,然后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