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应用技巧(原创)

楼主(2009-11-22):
16。2中应用技巧,因暂时发现这些,现与大家共享。如果还有人还知道其它的,还请跟帖,让更多的人快速撑握。
1。16.2现在可以直接点击元件的PIN脚,就可以进行移动元件操作。
     如果想禁止移动操作,除了在之外,在右键中的SUPER FILTER中点击SYMBOL PIN也可以实现。

2。元件自动对齐。FIND下只选中SYMBOLS(这个是必需的),然后直接框选你要进行对齐的元件,看想以哪个元件为基准就在哪个元件上面点击右键,选择自动对齐  即可。

3。颜色分配弄的越来越细了,仔细想想给网络加个颜色真是不能叫高亮,叫网络颜色分配更为合适。所以就导致很多友友找不到地方了。
    比如给网络指定颜色:鼠标放在想要指定的网络上,右键选择ASSIGN COLOR指定颜色即可。

另外本人提出一个问题。
在按住中键进行拖放的时候,拐角处会出现断裂现象,按F3进行走线的时候,线头是方的(正常的应该是圆的),不知道是否是显存等因素还是什么?请知道的回个话,谢谢!

楼主:
沙发自已占,注明装了19号补丁后显示依旧。

网友:
出现断裂:这个我认为是故意的,可以看清出走线的状况,我认为很好。线头那个东西没注意,但是画出来之后是园的。

网友:
我的也这样的,应是可以设置的,这样做不耗内存,ALLEGRO之所以能画大板就是因为没有耗硬件资源

楼主:
很有道理

网友(2009-12-22):
你可以在setup->drawing options对话框中的display标签下勾选CLine endcaps看看,走线拐角处应该就不会出现断裂现象了,我也初学,看到有人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自动对齐是哪个菜单呀?
另想在布线时添加不同的VIA在哪设置呀,以前15.5在设计规则里设置的

网友:
    学习了,我还在用15.5版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