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l99Se中的焊盘开口问题、。急。。。

楼主(2009-11-22):
最近用protel99se做一块板子时遇到一个问题:要求在焊盘上开一个小口(也就是不要焊盘全封闭的),作用是利于焊接时方便。
有知道怎么做的请大家帮帮忙,在些谢过了!

楼主:
再次请知道怎么做的朋友们帮帮忙,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只能用画圆弧的方法一点一点慢慢画

网友:
好像是可以在禁止布线层画一条线来代替开口的地方,具体可以问下你们的制版厂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种焊盘应该算是特殊焊盘,
做之前肯定要跟厂家打个招呼的。

网友:
四楼正解,我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