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四层板只有一个通孔类型下如何内层走线

楼主(2009-11-23):
小弟正在用pads2007做第一块四层板。layer 1, 4 放器件,layer2是地,layer3是电源,和少数模拟走线。我只定义了一个via类型,是通孔。现在我需要在第三层走模拟信号。但是打了通孔后,把当前层设置到layer3,发现无法走线,只能在layer 1 和layer 4走线。不知道什么原因。
  定义了dill pair 是layer 1 到layer 4。
  定义了一个via,是通孔类型。没有别的via定义。

网友:
因为你没有选择中间两层可以布线
在STEP/DESIGN RULES/DEFAULT/ROUNTING/LAYER BIASING栏中进行设置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