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6.9中如何设置SMD(Solder Mask Defined)的焊盘?

楼主(2009-11-23):
有一个BGA芯片,Datasheet要求使用SMD焊盘:
As shown in these figures, the PCB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large copper power planes and SMD (Solder Mask Defined) openings for BGA ball lands and LGA lands, instead of NSMD (Non Solder Mask Defined) pads. The use of SMD pads will rovide  he best thermal and electrical peRFormance while exceeding all reliability requirements. Figure 3 show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MD pads and NSMD pads.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为了提高系统的热稳定性,建议使用大的铜焊盘和小的阻焊层开孔,即使用SMD(Solder Mask Defined)焊盘,但是,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如何设置这样的焊盘。请高手指教!
谢谢!

附件是SMD和NSMD的区别的示意图,请参照。

网友A:
如下是对单个焊盘进行修改。

批量修改可选择“查找相似对象”。

网友B(2015-08-12):
引用 网友A:
如下是对单个焊盘进行修改。

这个怎么批量修改啊

网友A(2017-07-18):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批量修改啊

不好意思过了这么多年才看到。
如果这种焊盘的数量很少,那么可以通过鼠标左键+shift来多选,即:按住shift不放,鼠标左键来选择需要修改的焊盘。
选好后,按F11,跳出pcb inspector对话框。按图中方法操作即可。

如果焊盘数量很多,那么需要通过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来根据条件来筛选。
假设焊盘都在顶层、焊盘形状是方形的、焊盘的X方向尺寸是1mm、焊盘的Y方向尺寸是2.5mm,那么根据这些条件就能把目标焊盘都选中。
前提是将最底下的“select matched”打勾。同时“clear existing”也要打勾,清除以前选中的对象。“run inspector”这个勾可以打,不打也没事,按F11就出来了。
之后的操作就同上了,在pcb inspector对话框里改就成。

网友(2018-01-22):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过了这么多年才看到。
如果这种焊盘的数量很少,那么可以通过鼠标左键+shift来多选,即:按住sh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