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层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请问:层定义中  plane type : NO plane,CAM plane,Split/mixed plane 有什么区别?找了些资料,都没看明白,谢谢大家的回帖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下

网友:
Split/mixed plane  一般是top 和bottom 层
CAM plane一般是信号层吧。
NO plane一般是里面不走线,铺铜的层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没人回帖,自己再顶!!!

网友:
正片:NO PLANE 纯线路层
     NO PLANE 混合电气层(用铺铜的方法 COPPER POUR)
     SPLIT/MIXED 混合电气层(内层分割层法 PLACE AREA)
负片: CAM PLANE 纯负片 (无分割,如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