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刚布的板子,请老鸟给刀,谢谢!

楼主(2009-11-23):
不用考虑成本,四层板,其中最右端为高频433MHz的模拟电路

网友:
太乱了 看着就不舒服

网友:
看了地层和电源层后,觉得:
不同网络间的间距不够大。

网友:
个人意见,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间隔太小,而且电源没有相应的分割,数字噪声会通过电源耦合的。433M的模拟电路已经相当高了。

网友:
    感觉很乱

网友:
    精神值得鼓励,我也是新手

网友:
    注意:
      1,有些100uF/10V电容位置尽量靠近IC 或是电源器件
  2,左下IC的布线我看你走的底层,不知道你的地在那层,电源层肯定做不到回流了(除非你有跳接的电容,我看不出来)
  3,注意打过孔不要让anti把过孔给架空(没有地层包裹)

网友: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