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2007.7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两个问题:
1、安装过程中,有一个hsv_common_..._schemes的包找不到,但是在下载的文件目录中的确有此文件
答: 可以使用winrar 修复该压缩包来解决该问题

2、在使用过程中,dx做完原理图前标到exp中后,exp在标注过程中程序异常,要求退出或重启exp,何以故?
谢谢各位先

3 、机器上本来有2005.3,后来安装了2007。7,但是后者dxdesgner不好用,表现在 双击dxdesigner图标,鼠标箭头处出现几秒钟漏斗状,然后就消失了,进程管理器中该进程也没有了,不知何故,其余软件都打开正常,不知各位是否遇见类似问题

楼主:
哦,忘说了,我下载的是hotfile上的安装文件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将那个文件的扩展名先改为.zip,然后用Winrar打开并修复这个修改后的文件,将修复后的文件的扩展名再改为.ixn,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好,我试试

楼主:
三楼的方法可以的,多谢
问一下三楼,你前标的时候有出现我写的问题吗

网友:
前标没有问题啊!

网友:
太谢谢楼主了,我下载的hotfile 上的也是这个问题没法装

网友:
ee2007.7 在orcad-》expedtion的forward过程中会异常退出,报告一下这个bug,大家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