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2D Line可以作板框吗?

楼主(2009-11-23):
请问各位大侠,导入的DXF文件或者用2D Line画的外形可以当作板框吗?

网友:
我就都使用2D Line當作板框,放在 ALL LAYER層.

网友:
我每次还要在2d线上面在描一次

网友:
直接右键select shapes ,点击 2d line ,crtl+q ,在type 里面选择 board  outline 即可,over

网友:
    LS是对的

网友:
    直接右键select shapes ,点击 2d line ,crtl+q ,在type 里面选择 board  outline 即可,over
    这个是放在所有层吗

网友:
    设置成BOARD OUTLINE  自然就放在ALL LAYER层了

网友:
    就这样就可以直接灌铜了么

网友:
    选择 copper pour 直接进行灌铜。弹出对话框选择网络就可。

网友:
    可以,在输出光绘的时候记得输出就好。

网友(2010-01-26):
回复 网友A:
   兄弟,问一下,放到所有层后,还要不要在PADS PCB里将2D设置为BOARD OUTLINE呢?本人是刚学,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看到此贴纸,本人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将DXF导入后,还要不要将2D线设置一下BOARD OUTLINE

网友:
    最好将2D线设置为board outline.

某些简单的产品,也可直接将2d线放在all layer当板框用。

推荐每个PCB都用board outlint作板框,万无一失!

网友:
    版主说的很好

网友(2010-03-31):
可以,不过你要用DRP功能走线的话,会提示没板框。最好将2D线设置为board outline

网友(2010-11-06):
可以这么做,不过在出GERBER的时候要选好

网友:
    简单的产品是可以的

网友:
    13楼说的很好,但是如果2D线条分段画的,全选后都没有board outline选项,改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是dxf转过来的cad图做板框,如果是独立的线条就不好改成board line了,我建议把作为板框的线条改到all layer就可以了。如果是完整一体封闭的可以改为board line,也可以直接改到all layer层 做板框。

网友(2011-09-19):
    学习了 可以调出某一部分(比如说结构图中一个小孔)2D line的坐标吗?属性显示的只是线宽和所在的层

网友(2011-10-21):
    LS 答复 直接右键select shapes ,点击 2d line ,crtl+q ,在type 里面选择 board  outline 即可,over

    你说的 前提是 必须2d线 是封闭外框2D线吧  如果非闭合的2D线 你那么做根本实现不了 ,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没得到解决方法 之前遇到非封闭的2D线  以下两种方法:1自己用2D线 画个封闭的框 然后按照你说的那种方法 设置为 board 放在所有层 2:或者自己再麻烦 画个 keepout  坐标定好距板子边框的安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