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取出的元件都是镜像的?

楼主(2009-11-24):
    不管是我自建的库还是软件自带的库,所有取出来的元件都是这样,每次都要取消那2个钩,很烦人。以前不是这样的,请问如何才能改过来?我用的是99se% I) u: r9 h$ i% p6 ]

网友:
    我用的AD,可以在系统属性/项目属性中设置

楼主:
    根据楼上的提示已经找到了修改的地方:Tool-Preferences-Defaults-Edit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