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中的串扰问题?

楼主(2009-11-24):
今天发现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感谢来人解答
情况是这样的,我把串扰的阀门值电压设成100mv与500mv进行比较,
结果:500mv时的串扰网络多于100mv时的串扰网络,
觉得奇怪就再提高串扰的阀门值电压,
从500-1000mv时,串扰网络数目都是有增无减;
当提高到1100mv时,串扰网络数目开始减少;
直到1500mv时,串扰网络数目为零。

正常情况下,应该阀门值电压越大,串扰网络数目越少塞.
不懂上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再次谢过,大虾们来解答!

依次是:
串扰阀门值修改图
100mv时显示的网络
500mv时显示的网络
1400mv时显示的网络

楼主:
自己沙发顶一个...

网友:
阈值提高应该是串扰网络减少才对。
你可以着重检查下crosstalk batch 仿真 wizard界面每一步的设置

楼主:
续说明,我没使用其他仿真,只是按下Enable Crosstalk Simulation,让串扰网络高亮显示;
然后只是修改了阀门值电压
D:/1.jpg
100mv显示网络:
D:/100.jpg
500mv显示网络:
D:/500.jpg
1400mv显示网络:
D:/1400.jpg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我放顶楼

网友:
100 mv 比較少,500mv 比較多,不合理。我曾經完過,不會有這樣的現象,若你確定你設的沒錯,會是 tool 的 bug 嗎?

楼主:
那些设置会有这样的影响啊?遇到问题,无法相同,纳闷只极
我试过Demo;设置都一样啊,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望高手说明,影响串扰的那些设置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2010-02-09):
在run batch simulation里面要把thresh hold值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