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走线规则

楼主(2009-11-24):
各位老大,小弟才开始对此部分进行学习中。还不清楚。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大一下:
1、在CPU(主频)和DDR2都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来确定CLK的线长问题?这里面是否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如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可否用数学式来进行表达?
2、如CLK的线长确定了,那数据组的线长是否就可以确定了呢?那这两者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可否用数学式来进行表达?
2、如CLK和数据组的线长确定了,那控制组和地址组的线长是否就可以确定了呢?那这几者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我想知道在这部分的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满足时序,那为什么时序这么重要?否则的话,就可以所有走线都等长就可以了。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问题,不知是否问到了重点?如没有,还请各位老大多多指教!

网友:
你所说的CLK 是指DDR2 Clk 吗?
如果是,DDR2 Clk 长度和CPU 频率是没有关系的
DDR2 其他信号(Data, Address, Command, Control信号)长度都是以Clk 信号长度为参考的
具体数据我忘记了,可以参考Design Guide,

网友:
所有走线都等长,那这个板子就不用做了,specing is money!!!!

楼主:
等长不是目的,满足时序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说的和想了解的就是这个?

网友:
各位老大,小弟才开始对此部分进行学习中。还不清楚。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大一下:
1、在CPU(主频)和DDR2都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来确定CLK的线长问题?这里面是否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如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可否用数学式来进行表达?
2、如CLK的线长确定了,那数据组的线长是否就可以确定了呢?那这两者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可否用数学式来进行表达?
2、如CLK和数据组的线长确定了,那控制组和地址组的线长是否就可以确定了呢?那这几者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我想知道在这部分的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满足时序,那为什么时序这么重要?否则的话,就可以所有走线都等长就可以了。
1.clk的线长/时序跟主频没有直接关系。看ddr ram控制器。

2. clk线长确定了,数据长度范围也确定了。
3、地址,控制也可以确定长度范围。不过这个范围应该比较宽。
4、时序不能满足,就不能满足芯片正常工作的要求,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那么...。另外,满足时序要求不是说所有线都等长,这个没有必然关系。
时序,就是用数学算出来的。但,手工计算很复杂,算不准。所以,时序是需要仿真仿出来的。如果,简单手工算一下就可以,做仿真软件的都可以去喝风了。
DDR算是高频,满足时序的情况下,不是要求线都等长。要明白ddr的含意,取样在时钟的中间最好,所以,时钟要比数据慢1/4周期的。如果芯片内部未作任何偏移,时钟比数据要长很多(DQS也是时钟)。关键是看控制器。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个先

网友(2010-09-17):
5楼正解

网友(2011-03-07):
太高深了  不懂

网友:
仔细计算,看看设计。

网友:
最好的,特别有用

网友:
CLK不能比数据组合命令组的线短,不然不容易满足建立时间的要求

网友(2011-04-08):
其实这个很容易确定的,CLK和地址控制的同步系统,1T时序需要在下一个时钟周期采样,通过这个时序可以计算出理论上最多能走多长,一般控制在5000mil以内问题不大
DO和DQS是源同步,分组做等长就好了,控制器会控制时序
DQS和CLK之间可以相差+-25%的时钟周期

网友:
看主控芯片的layout guide吧,那个比较靠谱,因为不同的DDR controllor可能不一样,虽然控制目的都是要满足DDR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