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问题 很头痛

楼主(2009-11-24):
加地网络的过孔 ,但却不显示热焊盘的十字标志,郁闷!检查发现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e 已经打钩选上,打开过孔属性,发现 plane thermal 灰色不可选 ,找不到原因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肯定是你的设置问题,你最好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但靠你说问题要找问题太麻烦了。。。

网友:
07的,俺05的打不开啊

楼主:
我是四层板改过来的 问题很奇怪 我也不是太熟 呵呵 有点郁闷

网友:
层定义的是CAM 平面层,你却没有指定网络。
加上GND 就能出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非常感谢 你的帮助   6# peiming_vip

楼主:
虽然 过孔出现热焊盘标志 却多出来一个圆圆的边框  呵呵 不知道自己把哪里设置改变了 6# peiming_vip